普通的PCB双面板如何设计?

楼主(2021-08-10):
  普通的PCB双面板如何设计?

  双面板是客户做得比较多的PCB产品类型,那么,普通的普通的PCB双面板如何设计?

  下面就让深圳PCB工厂为你详解:
  1、常见的设计是表层为电源+信号,底层为地+信号,电源和地可以采用交叉总线的结构,也可以采用大面积敷铜的形式,具体情况视实际走线空间而定。
  2、还有一种较好的设计思路是:每一层面都按照单面板的设计要求来实现,然后进一步调整优化,比如加粗电源/地线,空余地方大面积敷铜等。
  3、在手工布线时,需要遵循一些通用的设计准则:尽量采用地平面作为电流回路,将模拟地平面和数字地平面分开。如果地平面被信号走线隔断,为降低对地电流回路的干扰,应使信号走线与地平面垂直。模拟电路尽量靠近电路板边缘放置,数字电路尽量靠近电源连接端放置。
  4、对于电流回路,需要注意如下基本事项:
  (1)如果使用走线,应尽量将其加粗。
  (2)如果不能采用地平面,可以采用“星形”布线策略来处理电流回路。

  以上便是深圳PCB工厂为你详解的普通的PCB双面板如何设计的问题,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在手工布线时,需要遵循一些通用的设计准则:尽量采用地平面作为电流回路,将模拟地平面和数字地平面分开。如果地平面被信号走线隔断,为降低对地电流回路的干扰,应使信号走线与地平面垂直。模拟电路尽量靠近电路板边缘放置,数字电路尽量靠近电源连接端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