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算放大器和双电源运算放大器的区别

楼主(2021-08-10):
单电源运算放大器和和双电源运算放大器对微弱信号放大后有什么影响?单电源放大器和双电源放大器自身特性有什么不同?

网友:
供电形式不影响性能,仅跟应用电路的结构有关。双电源处理频率很低的交流信号以及具有负电平的直流信号会比较方便,在某些对信号失真度要求很高的纯交流信号放大场合,双电源因可以直接耦合,可以避免隔直电容的影响

网友:
除了参考点不一样其他都一样吧

网友:
单电源运放的输出级可以是 集极开路型的,输入级可不用差分架构,
双电源运放的输出级必须是推挽拓扑,输入级通常是差分,双差分或交叉射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