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关了还发弱光怎么办,双控就会有,单控就不会

楼主(2021-08-10):
led灯关了还发弱光怎么办,双控就会有,单控就不会.(双控是用两条线的)

网友:
首先你要明确零线不进开关(开关里没有零线),火线进开关,然后需要单独控制几个(路)灯就出去几根控制线(回火线)至灯处就完了。零线可以从就近的灯取。另外火线进开关后需要勾联至另一控的火线端子上(保证双控都有火线,有的开关出厂时已经内部勾连好了)。

网友:
led灯是不能接地线的,这与现在普偏他的电源是采用开关电源的原因有关。
开关电源接地线的技术要求很高,否则很容易烧毁,因此,厂家就想办法采用了悬浮技术规避了。
顺带说,开关电源的技术与以前的电视机的电源很相似,所以,电视机是不能接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