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实现算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8-10):
具体一点。我不知道叫实现了算法。最好能用个简单的例子给我说明

网友:
算法有软件的算法,有硬件的算法。
软件的算法一般都是用软件比如C语言,JAVA等来写。这个很好理解,就叫软件算法的实现。

FPGA是可编程逻辑器件。FPGA主要用来实现逻辑电路(数字电路),所以说用FPGA实现某算法就是要用FPGA设计一个数字电路,该电路可以实现这个算法的运算。

比如说加法器。用软件C语言来写的话,就可以写为 c=a+b.
但是用FPGA来做的话,应该是考虑用全加器的级联,或者什么方法来实现。

一般来讲,FPGA有自己的编程语言,常用的是Verilog或者VHDL。
上述加法器也可以写为 C=A+B. 虽然和C一样,但是实现之后,在FPGA内部被映射成了很多基本门电路,与或非门,寄存器,锁存器等。而C语言写的东西则被编译成了计算机能够处理的机器码,汇编码。

一个变成指令,一个变成电路。

FPGA实现算法和单纯的画电路图又有区别。怎样又快又省资源,省电力的完成FPGA电路的设计,是FPGA实现算法关注的领域。就和软件要关注执行实现和内存占用量一样。

总之,最简单的理解,FPGA的算法就是逻辑电路,是硬件。

网友:
你这个课题就是用数字电路来实现kmp算法。只不过呢,fpga这种数字电路是可以在电脑上写程序或者画电路图,画好之后就下载到fpga里面,然后那个fpga里面的电路就连结成你设计的样子了。
如果你没有学过fpga,而且对数字电路不太熟悉的话,至少要画2、3个月来学习,因为fpga的编程和计算机上的编程有很大差异,特别是,对fpga编程(用verilog或者vhdl语言)时,许多语句之间是并行运行的,但是呢,有时候又需要串行运行,于是就要想很多办法,如果这些东西都重头学起,是很花时间的。另外就是调试这样的程序,也不是像c语言那些那样,直接查看变量什么的,调试这个fpga是要看时序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