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CC贴片电容如何选型?选型要素根据什么

楼主(2021-08-10):
    MLCC贴片电容如何选型?选型要素根据什么

网友:
    MLCC贴片电容(英文简称(MLCC)英文全称Multi-layer Ceramic Capacitors)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英文缩写。是由印好电极(内电极)的陶瓷介质膜片以错位的方式叠合起来,经过一次性高温烧结形成陶瓷芯片,再在芯片的两端封上金属层(外电极),从而形成一个类似独石的结构体,故也叫独石电容器。主要MLCC主要生产厂家:日本京瓷、村田、丸和、TDK;韩国三星;台湾达方、平尚电子科技、禾伸堂、国巨、华新科;大陆有名的则是宇阳、风华高科、三环。那么MLCC贴片电容如何选型?选型要素根据什么一起跟随小编一起了解下吧。

网友:
    MLCC贴片电容选型
    购买商品的一般决策逻辑是:能不能用,好不好用,耐不耐用,价格。其实这个逻辑也可以套用到MLCC的选型过程中:首先MLCC参数要满足电路要求,其次就是参数与介质是否能让系统工作在最佳状态;再次,来料MLCC是否存在不良品,可靠性如何,最后,价格是否有优势,供应商配合是否及时。许多设计工程师不重视无源元件,以为仅靠理论计算出参数就行,其实,MLCC的选型是个复杂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满足参数就可以的

网友:
    MLCC贴片电容选型要素

    (1)参数:电容值、容差、耐压、使用温度、尺寸

    (2)材质

    (3)直流偏置效应

(4)失效

    (5)价格与供货

不同介质性能决定了MLCC不同的应用

    (1)C0G电容器具有高温度补偿特性,适合作旁路电容和耦合电容

    (2)X7R电容器是温度稳定型陶瓷电容器,适合要求不高的工业应用

(3)Z5U电容器特点是小尺寸和低成本,尤其适合应用于去耦电路

(4)Y5V电容器温度特性最差,但容量大,可取代低容铝电解电容

    MLCC常见的有C0G(NP0)、X7R、Z5U、Y9V等不一样的物质规格型号,不一样的规格型号有不一样的特性和主要用途。C0G、X7R、Z5U和Y9V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添充物质不一样。在相同体积下,由填充介质构成的电容器的容量不同,与之相伴的电容器的介电损耗、容量稳定性等也不同,因此在使用电容器的情况下,根据电容器在电路中的作用而选择不同的电容器

网友(2025-11-03):
    MLCC选型需要考虑:容值、温度特性、电压特性、老化特性、频率特性、压电特性、尺寸和AC功率。
根据陶瓷电容器的压电特性,如果有使用铁电向材料的X7R、X5R贴片电容,也有可能会产生啸叫的“吱吱”声,是因为铁电向材料有压电效应,当有交变信号通过时容易自身产生振动,连接到电路板上就是“吱吱”的啸叫声,国瓷电容有推出防啸叫的贴片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