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WM输出

楼主(2021-08-10):
本文将介绍通过STM32的定时器输出PWM,关于定时器的基础功能不再详解。

网友:
01、PWM介绍
PWM定义:脉冲宽度调制(PulseWidthModulation,PWM)简称脉宽调制。通俗讲,PWM是一种对模拟信号电平进行数字编码的方法。通过高分辨率计数器的使用,方波的占空比被调制用来对一个具体模拟信号的电平进行编码。PWM信号仍然是数字的,因为在给定的任何时刻,满幅值的直流供电要么完全有(ON),要么完全无(OFF)。电压或电流源是以一种通(ON)或断(OFF)的重复脉冲序列被加到模拟负载上去的。通的时候即是直流供电被加到负载上的时候,断的时候即是供电被断开的时候。只要带宽足够,任何模拟值都可以使用PWM进行编码。
占空比定义:占空比就是高电平所占整个周期的时间
第一个PWM波,周期为10ms,高电平的时间为4ms,所以占空比为40%,同理第二个PWM波为60%,第三个为80%。
PWM的频率: PWM的频率的整个周期的倒数,所以说上图PWM的周期为1/0.01,也就是100HZ。改变PWM的频率是通过改变整个的周期实现的。所以通过改变高低电平总共的时间、改变高电平占总周期的比例就可以实现任意频率、任意占空比的PWM波。
PWM的用途和优点:电机调速、功率调制、PID调节、通信等等,配置简单、抗干扰能力强,从处理器到被控系统信号都是数字形式的,无需进行数模转换。并且让信号保持为数字形式可将噪声影响降到最小,噪声只有在强到足以将逻辑1改变为逻辑0或将逻辑0改变为逻辑1时,也才能对数字信号产生影响,这是PWM用于通信的主要原因

网友:
02、STM32的管脚复用
STM32没有专门的PWM引脚,所以使用IO口的复用模式。首先确认PWM功能的输出管脚,使用定时器9。从下面的框图中得知,timer9只有两个输出通道,所以timer9只能输出两路PWM。在STM32F207数据手册中的Alternatefunction mapping图片中,timer9的两个通道分别可以复用为PA2,PA3,PE5和PE6。

网友:
03、STM32输出PWM原理本文将重点在②部分,捕获/对比通道讲解,其中STM32的PWM就是利用对比通道实现的。脉冲宽度调制模式可以生成一个信号,该信号频率由TIMx_ARR 寄存器值决定,其占空比则由TIMx_CCRx 寄存器值决定。

从下图可以看出,当CCR寄存器和CNT计数器数值一样时,会产生动作(改变通道对应的GPIO电平)。由于CNT溢出时,重载值由TIMx_ARR寄存器值决定的。所以说TIMx_ARR寄存器值决定周期,而TIMx_CCRx寄存器值决定CNT溢出时,经过多久会产生动作(改变通道对应的GPIO电平),也就是决定了占空比。以向上计数为例,重载值为ARR,比较值为CRRx
STM32输出PWM的过程:

1、首先配置GPIO,配置定时器,具体参考一下代码。定时器配置参考《STM32基础定时器详解》。

2、捕获/比较通道使能比较通道
3、使能完输出,就要配置PWM输出了
①TIMx_CCMR1寄存器的OC1M[2:0]位,设置输出模式控制器

110:PWM模式1,111:PWM模式2。

②计数器值TIMx_CNT与通道1捕获比较寄存器CCR1进行比较,通过比较结果输出有效电平和无效电平。

OC1REF=0 无效电平,OC1REF=1无效电平。

③通过输出模式控制器产生的信号。TIMx_CCER寄存器的CC1P位,设置输入/捕获通道1输出极性。

0:高电平有效,1:低电平有效。

④TIMx_CCER:CC1E位控制输出使能电路,信号由此输出到对应引脚。

0:关闭,1:打开。

首先对PWM模式1和PWM模式2进行介绍:

模式1

在向上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有效电平,否则为无效电平;在向上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无效电平(OC1REF=0),否则为有效电平(OC1REF=1)。

模式2

在向上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无效电平,否则为有效电平;在向下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有效电平,否则为无效电平。

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有效电平,否则为无效电平。

PWM输出高低电平由TIMx_CCMR1:OC1M位和TIMx_CCER:CC1P位共同决定。

总结下来:

模式1:

CNT<CCR为有效电平//(OC1REF =1)

CNT>CCR为无效电平//(OC1REF =0)

模式2:

CNT<CCR为无效电平//(OC1REF =0)

CNT>CCR为有效电平//(OC1REF =1)

CC1P:

0:高电平有效

1: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