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怎样把两个pcb文件拼在一个文件里

楼主(2021-08-10):
pads layout怎样把两个pcb文件拼在一个文件里

网友:
可能要在GERBER里面操作,直接在PCB档里操作的话,就把其中一块板的板框属性改为所有层的2D线,其挖空区域也这样操作,然后将其全部显示出来复制粘贴到另一块板文件中,但PADS在同一PCB档中不允许出现同样的元件编号,相同的则被自动修改掉。

网友:
使用pads 的reuse功能,可以直接合并几个图纸.
大概如下:
1. 打开你的小模块板子,全部选中,然后右键选择make reuse, 给它随便命个名,保存
2. 打开你的大板, 然后点击file/open, 在下拉框中选择pads layout reuse files.找到你保存的reuse的目录直接打开即添加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