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技术:物联网工程的基础

楼主(2021-08-10):
RFID技术:物联网工程的基础

网友:
材料物理,计算机科学以及电子工程。最近非常火的一个话题就是5G标准和ipv6标准了。所谓5G就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目前我们中国的华为公司已经被采纳为国际5G标准制定者。另外一个就是ipv6。那么什么是ipv6呢。ipv6就是IP(Internet Protocol)协议的第六个版本。它的用处也是非常多的。比如在一些大学里大家明显感觉网速更快,而且可以不用 就能浏览谷歌和Facebook。其实这就是目前在大学里开始使用ipv6的结果。当然了。作为我个人来说,从我的专业背景(材料物理+计算机+电子工程)来看,ipv6最让我兴奋的一点就是ipv6协议以后,会有大量的ip地址(相比ipv4来说)。甚至可以说,这个星球上的哪怕一粒砂子都可以有自己的IP。
海量IP地址,这东西会有什么好处呢?好处之一就是,以前科学家讨论和酝酿了几十年的一个东西,物联网,可能很快就要彻底深入我们的生活了。
物联网是什么:物联网=互联网+传感器。我们目前的互联网通讯本质上,还是建立在电脑,手机之间的。而物联网时代假如到来的话,汽车,家电,路灯等等,统统可以联入网络。这么做的好处在哪里?好处其实有很多。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地方:让我们人类可以使用的数据,data,扩增许多倍。

网友:
我接下来会写几篇介绍传感器技术(EE+材料)的小文章。第一篇呢,我想从著名的RFID技术开始说起。在这个系列里,我会谈几种技术,RFID,柔性电子材料与器件(从斯坦福大学化工系鲍哲南教授的研究说开去),光电传感器,压电传感器与电子陶瓷,塞贝克效应(热释电现象),以及最神奇的,如何把人作为传感器来用。这一大堆知识,有属于材料/物理学的,有属于电子学的,也有属于计算机学的。但这并没有关系,只要他们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就是最好的技术。
来,我们来回归正题:什么是RFID。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也就是射频识别的意思。这个技术本质上是用发射无线电信号(电磁波)读取目标(步骤1),读写数据(步骤2)。
他具体是怎么实现呢。也非常简单。在物体上面贴一个标签。然后用扫描仪/传感器读取标签上所携带的信息就可以了。
这个技术,它有几个特点。1,不需要建立物体与扫描仪之间的光学,或者物理连接。你可以远程去读取数据。2,标签,只需要有一个标签就行,并不需要任何外接能源(在二维码技术普及以前,拥有这种突破,可以说是非常吸引人的)。因为读取的时候需要的能源完全可以通过标签和无线电波之间的电磁感应来生成。
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就非常厉害了。整个流程也会变得非常简单(你只需要两个步骤,打标签,贴标签;之后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对大量的物品进行管理。可以是仓储物流管理,也可以是管理牲畜,乃至做实验你要管理一堆试管,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数据,已经完全嵌入到了对物品的管理当中。这好比是一个钻地炸弹。以前很多我们认为根本无法通过互联网做数据管理的东西,也是可以被纳入到互联网的大潮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