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 数据库配置,无法放置元件问题,我的设置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2021-08-10):
(图片)

网友:
你这个警告应该是这个意思:无法读取 CP RLClRes 的零件信息。 请尝试使用 lpdate 菜单上的 Refresh Symbols From Lib 刷新零件信息。

网友:
    原理图库就没链接识别成功呀

网友(2021-12-30):
    原理图库的路径没设好 或者库里面不包含你选中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