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输出step文件的问题

楼主(2021-08-10):
PCB板导出的step文件,用SolidWorks打开,是透明的,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ALLEGRO也有这种情况吗?我记得我用AD09 的时候才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看看你的step模型的路径和模型是不是对的。要不导出step前,place->Update Symbles..->选中package symbles和下面的update STEP mapping date only.   最后Refresh一下。
    再到3d模型下看看,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
再SETP Export下面的Export Option  看看Parts with STEP models选中没有。

网友(2023-10-17):
    你们说的都不对,是outline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