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PCB和FFC的关系和区别

楼主(2021-08-10):
FPC、PCB和FFC的关系和区别

网友:
PCB是印制电路板,或者是叫硬板,中文名称为印制电路板,又称印刷电路板、印刷线路板,是重要的电子部件,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是电子元器件电气连接的提供者。由于它是采用电子印刷术制作的,故被称为“印刷”电路板。
FPC是性线路板,简称"软板", 又称"柔性线路板", 也称"软性线路板、挠性线路板"或"软性电路板、挠性电路板", 英文是"FPC PCB"或"FPCB,Flexible and Rigid-Flex".
FFC是柔性扁平电缆 Flexible Flat Cable(FFC)是一种用PET绝缘材料和极薄的镀锡扁平铜线,通过高科技自动化设备生产线压合而成的新型数据线缆,具有柔软、随意弯曲折叠、厚度薄、体积小、连接简单、拆卸方便、易解决电磁屏蔽(EMI)等优点。
总的来说:PCB是硬的,不可折,可布元器件;FPC是软的,可挠折,可布元器件;FFC是可挠折的连接线路,不可布置元器件。

网友:
如何使焊接在pcb板上的漆包线不易断线,要求连续折弯180度七次以上?
防止折弯,就是要让漆包线弯折的部分不打死弯,有一定的自由度,并距离焊接点要远一些好。因为漆包线是柔软的并不怕折,焊锡是硬的。如果是在焊锡点附近弯折,肯定寿命不长。只要折弯的地方不是硬折让他有点弧度就行。比如漆包线的焊点在一侧,穿过PCB板在折弯在另一侧。或者折弯部分套个热缩管或者塑料管。

网友:
脉冲热压机的使用?

脉冲热压机广泛应用于手机制造、保护膜制造、电脑生产的工艺中,一般用于各类排线或线路板上零件的焊接,它通过将脉冲电压将热压头加热,使焊锡融化,从而将物品焊接到一起。

脉冲热压机的升温速度可供选择,它使用了钛合金的热压头,这种合金的热压头升温更快寿命更长,还能保证温度的平均。脉冲热压头根据调整电压的不同让温度更为可控,数字式的压力计也能保证压力的范围。在使用脉冲热压机的过程中,要将台面清理干净,然后查看油路是否漏油,启动后要先进行预热,规定的压力一般为100-150pa,温度在100℃左右,等5分钟左右,就可以将涂了胶的工件放入热压机了。

热压完毕,我们在进行保养维护是要切断电源,进行设备的清洗时,尽量不要用到可燃溶剂,对于齿轮导轨部分可途上润滑油,差不多6个月进行一次大型的维护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