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补光灯调光芯片#PWM内部转模拟,无频闪不抖动,无需MCU

楼主(2021-08-10):
    摄影补光灯调光芯片:
    升压方案:FP7208,FP7209,FP6296
    FP7208是一颗异步升压LED驱动IC,控制外部开关NMOS,反馈电压默认为0.104V,最大是0.204V,反馈电压低,取样电阻功率损耗也降低,整体转换效率提升。 软启动时间透过外部电容调整,LED开路保护透过外部电阻调整;调光控制EN Pin,EN内部有滤波器,可以实现线性与数字调光,内置过热保护功能。

 FP7209 是一颗非同步升压 LED 驱动 IC,控制外部开关 NMOS,输入低启动电压 2.8V,工作电压 5V,VFB反馈电压 0.25V,反馈电压低,取样电阻功率损耗也降低,整体转换效率提升。软启动时间透过外部电容调整,LED 开路保护透过外部电阻调整,LED 短路保护透过 SC 控制 NMOS;调光控制 DIM Pin,DIM 内部有滤波器,可以实现线性与數位调光;输入透过分压电阻接到 EN pin,可以控制 FP7209 启动与关闭电压準位;有过电流保护,避免开关 NMOS 电流过大造成损坏;内置过热保护功能。

    FP6296是一款电流模式DC-DC升压转换器。内置MOSFET可以提高大功率转换效率,周边元件少,节省PCB空间,适合应用各种便携式智能产品。宽工作电压2.7~12VDC,单双节锂电池都能很好的使用。精准反馈电压1.2V(±2%),通过两个电阻就可以调节输出电压,过电流保护亦可以通过外部电阻调整,电流控制模式让暂态响应和系统稳定性极佳,轻载进入省电模式,大道轻载高效率,封装为SOP-8L(EP)。

    降压方案:FP7102,FP7103,FP6165
FP7102是一款LED恒流控制芯片,工作电压范围从3.6V到28V,占空比从0-100%,目前主要应用于安防大功率红外LED驱动(多灯,阵列式二代,三代),转换效率高达90%,LED电流精度控制在±2%。 可以驱动1W到5W的LED阵列,目前广泛应用于MR16, GU10 LED 3X1W,1x3W,1X5W. 多组红外LED串并联恒流驱动, 其他大功率LED恒流驱动.具有多重LED 保护功能包括LED 内置过电流, 过温度保护功能,软启动功能(SS).在系统故障出现的时候, 电源系统进入保护状态,直到故障解除,系统又 重新进入正常工作模式。采用SOP-8L封装,底部带有散热片。

FP7103是一款LED恒流控制芯片,工作电压范围从3.6V到28V,占空比从0-100%,目前主要应用于安防大功率红外LED驱动(多灯,阵列式二代,三代),转换效率高达90%。 采用专业的恒流控制方案,使LED电流精度控制在±2%。 可以驱动1W到5W的LED阵列,目前广泛应用于MR16, GU10 LED 3X1W,1x3W,1X5W. 多组红外LED串并联恒流驱动, 其他大功率LED恒流驱动. 具有多重LED 保护功能包括LED 内置过电流, 过温度保护功能,软启动功能(SS).在系统故障出现的时候, 电源系统进入保护状态,直到故障解除,系统又重新进入正常工作模式。 采用SOP-8L封装,底部带有散热片。

方案特点:
    1、适用2.5V-24V供电(1-4串锂电,适配器)
    2、内部转模拟调光(无频闪,无电感啸叫)
3、90%以上的转换效率(节能环保)
    4、兼容所有控制模块的接入(智能家居)
    市场应用:

    需要联系我提供样品和DEMO板测试并且有现场FAE支持!方案资料+技术支持+DEMO板,欢迎咨询哦!深圳市雅欣控制技术有限公司LED驱动芯片专注于共阳极无频闪高辉度 DC-DC升降压恒流调光IC,可作美颜灯IC、摄影补光灯IC,便携灯IC、舞台灯IC,洗墙灯IC,景观灯IC,台灯IC,高端智能调光照明IC,磁吸灯/导轨灯/轨道灯/天花板射灯IC,建筑照明等。提供升降压恒流高恒流精度调光IC,调光无频闪,输出支持共阳,调光过程中无任何抖动现象,抗干扰能力强,调光无噪音,支持PWM调光、模拟调光、RGB调光、0-10V调光。广泛应用于摄影补光灯、便携灯、智能家居(调光)市场、车灯、洗墙灯、舞台灯等低压应用。

网友A:
    FP6296是一款电流模式DC-DC升压转换器。内置MOSFET可以提高大功率转换效率,周边元件少,节省PCB空间,适合应用各种便携式智能产品。宽工作电压2.7~12VDC,单双节锂电池都能很好的使用。精准反馈电压1.2V(±2%),通过两个电阻就可以调节输出电压,过电流保护亦可以通过外部电阻调整,电流控制模式让暂态响应和系统稳定性极佳,轻载进入省电模式,大道轻载高效率,封装为SOP-8L(EP)。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6296是一款电流模式DC-DC升压转换器。内置MOSFET可以提高大功率转换效率,周边元件少,节省PCB空间,适合 ...

美颜灯IC、摄影补光灯IC,便携灯IC、舞台灯IC,洗墙灯IC,景观灯IC,台灯IC,高端智能调光照明IC,磁吸灯/导轨灯/轨道灯/天花板射灯IC,建筑照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