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基于FPGA实现对伺服电机的控制

楼主(2021-08-10):
如何基于FPGA实现对伺服电机的控制

网友:
曾经做过单FPGA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的无刷电机控制项目。PWM发生器,PI调节器,上位机接口都是用VERILOG写的。感觉FPGA非常适合传感器和数字信号接口,但是写控制算法稍显不足。不是说她不能完成控制算法,相反如果写的好的话会比DSP还有优势。只是写控制算法时Verilog不如c方便。

网友:
    Verilog从零开始学,项目从底层RTL开始写。真佩服通讯的小伙伴本科就学了这么坑爹的东西。FPGA要做闭环控制,需要做模转数(DSP有模拟采样接口,FPGA没有,需要外置电路进行模数转换)。内部的话,如果用软核写,其实就是DSP。但是软核的话,其实还不如直接用DSP做。想实现高性能的FPGA控制器,还是要从RTL入手,至少流水线要会做,时序分析要会看,延时什么的都要考虑(不然就是迷之硬件bug,绝对是写什么单片机,DSP,ARM看不到的奇幻景象2333)控制主要是规划好模块,分块开始做,tb写好,一个一个调试过去。数值类型自己规划,不会做就用整形(跟我念,整形大法好,浮点一生黑)。一般闭环控制算出来最后是一个参考值给调制用的,参考值倍数自己考虑清楚。调制的话,如果是SPWM,就做个三角波模块一个比较器就行了。SIMULINK里你拖了那些模块,你VERILOG按着一个一个写过去就行了

网友:
    只谈半闭环控制。                               用FPGA来实现一个脉冲源是一个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的工作。实现一个实时(精确到每个脉冲周期)调频的pwm 模块其实不算难,计数器而已,难的是你要符合加减速公式,你要将加减速里的参数变成FPGA方便处理的参数,比如说s形曲线,你要将加速度,加加速,加加速时间,匀加速时间,减加速时间等参数通过各种归纳转换为FPGA方便处理的参。这个推导过程难不难?有点难。不过还好,有现成的芯片供我们研究,比如npm 的pcd系列芯片,根据上面所给的公式和参数,稍加推导便可方便得到FPGA方便实现的简单公式。接下去就是简单的代码的实现了,实现中你会发现,真TM简单,一不就是个二重积分吗,哦,不对,就是个加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