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brd转PADS .pcb时,PADS导入文件提示无法打开'Padstack.hkp'

楼主(2021-08-10):
    allegro 可以转出文件,如下图:

楼主:
    PADS Layout导入文件时:

楼主:
    Log:
 Loading...
    [I] Translating Expedition design files from '' to PADS Layout design file
    [F] Cannot open Hkp file 'Padstack.hkp'. The translation was cancelled.
    [F] Wrong format of the HKP file 'Padstack.hkp'. The translation was cancelled.
    [I] Completed

楼主:
    解决了,是因为文件后缀为大写的.BRD,改为小写.brd即可

网友:
    你好。你的是直接导入的么?还是要经过中点站AD转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