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器选用时应该注意的6个问题

楼主(2021-08-10):
    电感器选用时应该注意的6个问题

    电感器选用时应该注意的6个问题

    选用电感器时应考虑哪些方面?选用电感器时,需考虑其性能参数(电感量、额定电流、品质因数等)及外形尺寸是否符合要求。实际选用时,应注意以下六项:

    ①电感器量应与电路要求相同;尤其是调谐回路的线圈电感量数值要精确。当电感量过大或过小时,可减少或增加线圈匝数以达到要求。对于带有可调磁芯的线圈,在测量调试时,应将磁芯调到中间位置。当电感量相差较大时,可采用串、并联的方法进行解决。

    ②Q值越高越好。两个电感线圈电感量相同时,可根据Q值的定义(XL/R)选择尺值小者,或选择值相同而线径大者使用。

    ③外加电压和通过的电流不能超过其额定值。

④对于有抗电强度要求的电感器,需选用封装材料耐电压高的品种,通常耐压较好的电感器防潮性能较好,采用树脂浸渍、包封、压铸工艺可满足该项的要求。

⑤电感器引线或引脚主要考虑拉力、扭力、耐焊接和可焊性。当组件出厂超过六个月以上时,应重新进行可焊性试验,确保焊接的可靠性。

    ⑥对于贴片式电感器,选用时需参照设计的焊盘尺寸。若选用带引脚的电感器,无明确规定及安装位置足够的前提下,可用同参数的立式、卧式电感器互换。

网友:
    电感器量应与电路要求相同;尤其是调谐回路的线圈电感量数值要精确。当电感量过大或过小时,可减少或增加线圈匝数以达到要求。对于带有可调磁芯的线圈,在测量调试时,应将磁芯调到中间位置。当电感量相差较大时,可采用串、并联的方法进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