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电子工程师,怎么给元器件选型

楼主(2021-08-10):
作为一名电子工程师,怎么给元器件选型

网友:
本人是做元器件选型的,我认为硬件工程师对电路比较了解,但是对元器件缺乏了解。如果你们公司有元器件工程师,最好咨询他们,如果没有,也有几条简单的法则进行元器件选型。器件选型的基本原则是选择通用的、性价比高的物料。通用的物料,有诸多好处:1)价格低,通用的物料要么出货量很大,要么已经出来市场很久了,研发成本、模具成本、自动机成本基本都分摊完了,供应商多卖一份都是赚钱,所以价格容易谈;2)容易采购,因为通用,供应商一般会做常规库存备货,即使产品突然增量供应商也能供的上货,及时这个代理商那边没有,也方便去其他代理商那边协调要货,或者市场抓现货;3)品质稳定,因为量够大,出过的问题基本上以前都出过,都改善了,所以品质稳定

网友:
所谓物料通用,我认为有几个层面:1)市场上通用,如某个器件在手机、笔记本、工业领域,用量都很大,那肯定很通用;2)行业内通用,如手机行业中的微型连接器,笔电行业的LVDS线,以及其他细分行业的通用料;3)公司内通用,如以前的产品(出货量较大)使用过的物料,经过本公司市场客户验证的。所以选型顺序,个人认为应该是这样的(无器件工程师的情况下):1、尽量选择公司元件库中的物料;2、尽量选择公司大量使用过的物料,如大量出货的产品、类似的或相同的电路;3、根据本公司的产品类型,向供应商PM咨询,了解供应商推荐的物料的应用场景,如出货给哪些客户、出货量多少,最好是物料在用产品和本公司产品是同类型的;4、索要该物料问题履历表,及时规避已出现过的问题;如果是非常重要的产品,而且量很大的话,到供应商实地考核,现场确认其问题履历、生产制程良率和出货量、出货客户数据

网友:
首先选几家口碑不错的元器件厂商,然后根据你设计的电路指标来选择器件,比如带宽、噪声、增益、效率等等。器件手册中给的测试指标都是在特定条件下才满足的,一定要看清楚,实际中不一定能达到它给出的最优值,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相信手册中的最差测试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