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锡膏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1-08-11):
SMT贴片加工锡膏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储存温度: 建议在冰箱内储存温度为5℃-10℃,请勿低于0℃。

网友:
出库原则:必须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切勿造成锡膏在冷柜存放时间过长

网友:
生产环境:建议车间温度为25±2℃,相对湿度在45%-65%RH的条件下使用。

网友:
放在钢网上的膏量:第一次放在钢网上的锡膏量,以印刷滚动时不要超过刮刀高度的1/2为宜,做到勤观察、勤加次数少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