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完成PCB 的LAYOUT,如何检查PCB 和原理图的一致?

楼主(2021-08-11):
当完成PCB 的LAYOUT,如何检查PCB 和原理图的一致?

网友:
1.先确认PCB完成度,即查看PCB当前完成状态情况,进行必要的DRC检测工作;

网友:
2.确认最新原理图版本,重新生成新网表,然后导入到PCB工程文件中;核对PCB完成状态情况

网友:
在tools->compare netlist,在original design to compare与new design with change中分别选取所要比较的文件,将output option下的Generate Differences Report选中,其它选项以自己实际情况来选取,最后run即可。

网友:
导入网表,看VIEWLOG

网友:
原理图和PCB都生成网表对比一下网表

网友:
    编译一下,然后更新原理图

网友:
    有自带功能的哦 可以去看一下 show diffe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