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开关电源的外壳材质不导电塑料和铜是否对电磁干扰有所影响?

楼主(2021-08-11):
DC-DC开关电源的外壳材质不导电塑料和铜是否对电磁干扰有所影响?

网友:
铜是电磁隔离用的,塑料没法隔离

网友:
塑料的恐怕效果最差  铜的效果较好 不过实际当中没有遇到过  多见铝合金材质的外壳

网友:
外壳材料主要有两种作用,一种是电屏蔽,一种是磁屏蔽;电屏蔽只要是接地良好,磁蔽蔽比较复杂,自身与外界环境都会可能是主因。基于上,外壳用导电的能屏蔽掉电干扰,外壳是有铁材质的能屏蔽掉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