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的种类有哪些?

楼主(2021-08-11):
电源适配器的种类有哪些?

网友:
电源适配器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军工设备照明、工控设备、通讯设备、电力设备、仪器仪表、医疗设备、半导体制冷制热、空 气净化器,电子冰箱,液晶显示器,LED灯具,通讯设备,视听产品,安防,电脑机箱,数码产品和仪器类等等领域。

网友:
1、电源适

电源适配器主要分这两种,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

1)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电源适配器的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

优点:工作效率高,体积小,可以在宽电压范围内工作。缺点:对电源电路干扰较大,发生故障时检修难度较大。
优点:这种电源技术成熟,电路简单,且没有开关电源具有的干扰与噪音。

2)线性电源是将交流电经过变压器变压,整流电路整流滤波得到未稳定的直流电压,电源适配器要达到高精度的直流电压,必须经过电压反馈电路调整输出电压。
缺点:电压反馈电路是工作在线性状态,调整管的功耗大,转换效率低,因使用电感式变压器故设备重量大。

网友:
一。按照制造原理有2种:1.电子开关电源类型;2.漆包线的线绕电源类型;

二。按照使用功率;

三。按照使用电压;

四。按照使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