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ADS layout中直接贴加PCB焊盘

楼主(2021-08-11):
如何在pads layout中直接贴加PCB焊盘?

网友:
直接放置一个焊盘,然后为这个焊盘添加网络。

网友:
好象没有这一功能,但可以自己做一个焊盘的封装,想用的时候就调用这个封装就可以了。

调用后就可在PCB中直接更改焊盘的规格了。

网友:
在ECO模式下可以复制粘贴封装,网络要自己手动加

你可以先做一个想要的焊盘,在ECO模式下加入也可以

网友:
直接加块在需要添加PCB焊盘位置加块铜箔,并给这块铜箔加上需要的网络,最后在Solder Mask XX层画一块同样的铜皮,网络不需要加,把这块加的铜箔露出来,这样就是一个焊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