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仿真的时候出现 can not initialize pspice ui?

楼主(2021-08-11):
为什么仿真的时候出现 can not initialize Pspice ui?怎么解决

网友:
删除PSpice的配置PSpice.ini文件,再重新启动pspic,此时pspic会重新生成新的配置文件

网友:
在开始菜单中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开始」菜单\程序\orcad 10.5  的pspice a/d 程序打开 然后再建立仿真文件就不会出错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