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只能安装在c盘才能破解吗?

楼主(2021-08-11):
pads9.3只能安装在c盘才能破解吗?

网友:
装哪个盘都能破解的,就在本网站都有这个破解教程,再研究研究吧。我装过C盘和D盘,破解失败后要完全卸载干净再重装,不然还是会失败的

网友:
为什么C盘都不能安装?

网友:
请问如何才能卸载干净

网友:
一般破解是不会失败的 除非在执行破解文件的时候就报错。如果破解文件没报错也生成了license 却无法正常进PADS 多半是环境变量没设置好 无需卸载

网友:
    月亮月亮你别睡,相似的人在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