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出到喇叭的信号频率越高声音越大?

楼主(2021-08-11):
昨天在做喇叭测试的实验,使用音频DAC输出正弦波到喇叭,同样的振幅声音会虽频率的增加而变大,使用麦克风采集到的振幅也会随频率的增加而升高。
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发现都在说功率和频率无关,或者喇叭的阻抗会虽频率的增加而变大(相同信号幅度功率变小),这和实际测试的结果正好相反,针对喇叭这个器件应该怎么计算它的实际输出功率(在知道信号频率、幅值和喇叭的基本参数的情况下)

网友:
可能低频被电容阻掉了。

网友:
声功率和电功率是两回事。
声音大,是声功率大。至于电功率,还要考虑扬声器的电声转换效率。

网友:
听到的“声音大”,以及麦克风采集到的“振幅大”,对应的是声压大。声压和声功率不是一个概念。声压(sound pressure)和声强(sound intensity)也不是一个概念,且前者是标量,后者是一个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