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频率不同的电感波形它的峰值变化吗?

楼主(2021-08-11):
请问频率不同的电感波形它的峰值变化吗?加载到一个方波载波中,调幅系数变化吗?

网友:
“加载到一个方波载波中,调幅系数变化吗?”
调幅系数在载波(应该说已调波)确定后,就已经确定了,与负载(你说的是电感,也可能是电阻或者电容)无关。

网友:
频率不同是指给电感的电压不同?楼主提的问题没有说清楚
如果是在开关电源中的电感,一般在开关周期内,电感电流的变化即纹波电流峰峰值,是与电感两端电压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