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辐射108MHz和143MHz来源?

楼主(2021-08-11):
    已通过更换网口信号变压器整改解决,但是不清楚这两个频率的来源,有没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或者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学习。

    百兆网口。

网友:
    1. 看一下工作的模式,10、100、1000M
    2. 一般而言网络芯片很少携带这两个频点的噪声,大多出问题的是125M的倍频;因此你要重点观察这个板卡网口走线下方是否有其他信号耦合,以及灯线是否是源头

网友:
    补充:网口如果有抽头电压的话,看是否这个抽头电压被污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