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ARM的操作系统有何不同

楼主(2021-08-11):
FPGAARM的操作系统有何不同?

网友:
是这样的,你用FPGA可以实现处理器,也可以实现一些复杂的算法,如FFT,FIR等。如果用FPGA实现了处理器,那么处理器可以裸奔(不加嵌入式操作系统),也可以加入嵌入式操作系统(如uC/OS-II,uClinux)。
FPGA的重点不在操作系统,但作为一个从事电子设计的人,嵌入式操作系统是必须掌握的。通常操作系统在ARM应用的最为广泛,在单片机、DSP、FPGA中也有应用,但较少。

网友:
学习FPGA完全可以不学操作系统。看你在那方面的应用了,如里是芯片设计,逻辑处理等等能用HDL语言完成的就完全没有必要学操作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