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网络分析仪使用前准备工作及注意事项你知道吗

楼主(2021-08-11):
矢量网络分析仪是一种电磁波能量的测试设备。它既能测量单端口网络或两端口网络的各种参数幅值,又能测相位,矢量网络分析仪能用史密斯圆图显示测试数据,是射频领域使用非常广泛的仪器,被称为射频微波领域的万用表,为工程师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但是,了解矢量网络分析仪的工程师都知道,一台矢量网络分析仪价格可不便宜,所以在使用它时,Agitek技术工程师建议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避免因操作不当造成仪器损坏,毕竟维修费用也贵着呢。
一、网络分析仪一般的运用流程
保证电源线和底线正确衔接后开机->设定适宜的功率->设定开始状况->设置显现->调用已存储状况->进行两通道校准->存储状况->按要求衔接器材->丈量->长期停用->关机
二、面板各按键的功用和操作
按左下方的电源键发动,发动后待仪器完结自检后进入发动界面,开始状况设置包含功率电平设定、仪器丈量频带设置、丈量数据轨道的增加,能够挑选在同一个屏幕显现多个轨道或许在多个窗口中别离显现不同的轨道。电力测功机进行丈量之前要进行校准,或许调出以前校准的数据,一旦测验条件改变(如温度、环境、测验电缆发生改变),都要进行从头校准,在运用的过程中,咱们能够将所测的数据和图画进行调出和保存,也能够在轨道上增加符号点作为参阅的比对,为了进步测验的动态规模而又不影响速度,必要事还需要进行分段扫描等操作。
上面提及的这些方面,咱们都能够经过了解它的操作面板和了解其操作面板的功用后经过各个不同的按键的设置来完成。
三、前期预备阶段和注意事项
开机前保证稳压电源及网络分析仪地线的正确衔接,运用中要求有必要佩带防静电手镯,不得触摸仪器接头内芯,不允许工作台有较大振荡,不能随意堵截电源,形成不正常关机也不能够不能频频开关机。
运用射频电缆时不要用力大,保证电缆坚持较大的弧度。用毕电缆接头上加接头盖,旋接接头时,要旋接头的螺套,尽量保证内芯不旋转,尽量和谐、少用校准件,若运用校准件时用毕有必要加盖放回器材盒,转接件用毕应加盖后放回盒中,停用时有必要关机,封闭稳压电源后才可打扫卫生,别的一点有必要阐明的就是无源器材调试有必要佩带洁净的手套。

网友:
矢量网络分析仪是一种电磁波能量的测试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