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到底能不能走90°拐角?

楼主(2021-08-11):
“PCB设计中应该避免直角走线”,相信大部分的PCB初学者和工程师都知道这个要求。但PCB上的走线真的不能走90°拐角吗?影响真的有那么可怕?今天,我们不妨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很多IC原厂的PCB设计指南手册上都有单独的章节专门指出:“对于关键的高速信号线,走线不能以90°拐角,必须以两个135°角来实现,在PCB Layout软件里就是选择45°走线模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90°拐角会对信号质量带来负面影响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过这个影响到底有多严重,那是要看条件的。

90°拐角走线的对信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拐角可以等效为传输线上的容性负载,减缓上升时间;

二是阻抗不连续会造成信号的反射;

三是直角尖端产生的EMI。

90°拐角走线之所以会产生信号完整性问题。原因在于,由于传输线直角拐角部分的铜箔宽度比直线走线的铜箔宽度要宽一些,会造成直角折弯处的特性阻抗突变,这对于普通信号走线并不会造成问题,但对于高速传输线来说,则会带来信号的反射,反射严重的话会造成信号完整性问题。

我们知道,在设计高速电路板时,要注意特性阻抗的变化,特性阻抗变化会带来信号的反射,使得信号质量变差。通过45°的拐角模式走线而不是以90°模式进行拐角,在拐角处铜箔宽度突变会更少一些,可以减少由于布线宽度的变化而引起的信号反射和这个额外的离散电容造成的信号上升时延的改变。

此外,很多人觉得直角尖端容易发射或接收电磁波,产生EMI,这也成为许多人认为不能直角走线的理由之一。然而很多实际测试的结果显示,直角走线并不会比直线产生很明显的EMI。也许目前的仪器性能,测试水平制约了测试的精确性,但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直角走线的辐射已经小于仪器本身的测量误差。

总的说来,90°拐角走线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建议大家在进行PCB Layout时,一律禁止出现直角,无论是普通的信号线还是高速数字信号传输线还是RF传输线,包括覆铜的铜皮,一律修成钝角。

网友:
我们知道,在设计高速电路板时,要注意特性阻抗的变化,特性阻抗变化会带来信号的反射,使得信号质量变差。通过45°的拐角模式走线而不是以90°模式进行拐角,在拐角处铜箔宽度突变会更少一些,可以减少由于布线宽度的变化而引起的信号反射和这个额外的离散电容造成的信号上升时延的改变。

网友:
拐角可以等效为传输线上的容性负载,减缓上升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