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T的原理图设计中多PART怎么修改

楼主(2021-08-11):
★ 设计错误,须修改:
1. 多PART不完整:
        U4A,U4B 应为同一个器件
2. 网络错误:
        GND ['U4A-42', 'C29-1', 'J11-9', 'U4B-72', '...'] 参见:['U4A-64', 'U4A-73', 'U4B-94', 'U4B-71', '...']

网友A:
在调用多PART的Symbol库时,其标号是一样的,如:U2,而PART编号如:A、B,将根据选用的PART而定,不必另行添加。

正确的标号如下图所示(U2A、U2B):

错误的标号常类似如下图所示(U4AA、U4B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调用多PART的Symbol库时,其标号是一样的,如:U2,而PART编号如:A、B,将根据选用的PART而定,不必另行 ...

了解,已修改完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