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两块不同的板子,为了方便导入另一块板子的规则。这样可以么,会有什么坏处?

楼主(2021-08-11):
(图片)

网友A:
    可以,但是有的规则可能不适用,如果有的情况不一致的话,要重新设置,例如信号名不一致的话,设好的规则模板要重新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有的规则可能不适用,如果有的情况不一致的话,要重新设置,例如信号名不一致的话,设好的规则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