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作用是什么,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楼主(2021-08-11):
这个电路是稳压电路吗?那两个三极管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推挽输出,增加信号驱动能力。

网友:
    运放组成的恒压源,三极管组成推挽电路减小运放的功耗和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
    可以百度一下图腾柱电路。

网友:
    推挽输出用三极管和mos管有什么区别?

网友:
    推挽输出,提高驱动能力,mos管降低功耗

网友:
    三楼正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