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几个三极管电路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到底有何区别?

楼主(2021-08-12):
    这几个三极管电路只有一个差别,那就是基极下拉电阻大小的不同,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到底哪种合适呢?

先看第一种

    一、R28=1K、R30=5.1K、R29=2K,VCC=5V、VCC2=1.8V,那么万用表XMM3上的电流和万用表XMM14上的电压为多大呢,下面看仿真截图:

    再看第二种

    一、R31=1K、R33=5.1K、R32=5.1K,VCC=5V、VCC2=1.8V,那么万用表XMM12上的电流和万用表XMM15上的电压为多大呢,下面看仿真截图:

    再看第三种

一、R34=1K、R36=5.1K、R35=10K,VCC=5V、VCC2=1.8V,那么万用表XMM13上的电流和万用表XMM16上的电压为多大呢,下面看仿真截图:

通过这几种电路可以看出基极下拉电阻对整个电路的影响并不是很大,那么是不是我们在使用时,就可以随意选一种了?

还是需要仔细分析,来确定下拉电阻的大小?

需要大家共同讨论一下

网友:
    如果VCC2的电压不变的话,你这个电路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A:
    基极这边接下拉电阻主要作用是将基极拉低为低电平,防止基极端为浮空状态。因为是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正常使用4.7K、10K电阻实现没有工作中,三极管默认截止状态即可 。如有不足  请大佬补充

网友:
    个人理解:BE间存在结电容,下拉电阻会影响三极管Be 放电时间,从而影响开关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极这边接下拉电阻主要作用是将基极拉低为低电平,防止基极端为浮空状态。因为是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正常使用4.7K、10K电阻实现没有工作中,三极管默认截止状态即可 。如有不足  请大佬补充

    呱,层主讲的有道理,增大下拉电阻就会降低基集电压,输出电平会降低

网友: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极这边接下拉电阻主要作用是将基极拉低为低电平,防止基极端为浮空状态。因为是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 ...

    使用2K电阻,也可以让三极管截止的,为什么不能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2K电阻,也可以让三极管截止的,为什么不能选呢?

    没说不能选,下拉电阻本来就是一个范围值,最终的目标就是保证不要让基极浮空而已,10K、4.7k都是比较常用的阻值而已,我一些简单的上拉下拉电路习惯使用了,能达到实际效果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不能选,下拉电阻本来就是一个范围值,最终的目标就是保证不要让基极浮空而已,10K、4.7k都是比较常 ...

    那有些上下拉可能用的很大,就是像51K、或者47K,应该是有什么特殊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些上下拉可能用的很大,就是像51K、或者47K,应该是有什么特殊性吧

    就事论事,你图示三极管基极电压是有上限的,下拉电阻太大,你供电端给基极高电平也会被拉低,三极管能带起来嘛。有些上下拉你得贴图来说,有分压、也有提供电流之类的

网友:
    下拉电阻这里确实影响不大,主要是限流电阻在起作用

网友:
    下拉电阻是为了让基极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为什么不能选很大的,个人觉得是因为下拉电阻大了,BE结电容放电的时间就长,三极管关断的时间长。

网友:
    下拉电阻主要的作用是无电压输入时,基极可靠接地,所以阻值不能太大大;另外还要考虑不影响高电平时分压分流的作用,所以也不能太小;一般是4.7K-10K之间比较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