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和变压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08-12):
“先将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再变成更高频率的交流电通过高频变压器进行电压转换”为什么呢?"LED显示屏作为高精度仪器选择开关电源而不是变压器"为什么???

网友:
开关电源和变压器的区别是开关电源能很稳定的把一定范围之内的电压转为很精确的低压或高压(例如110V-250输入,输出电压可以稳定的控制在需要的电压正负不差0.5v)!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随着输入电压不断变化着的,即输入电压增高输出电压也增加,输入电压降低输出电压也降低。正因为开关电源是先将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直流电通过功率开关管再变成更高频率的交流电通过高频变压器进行电压转换不但效率提高而且频率高了之后大大缩小了体积,也节约了铜铁损耗。因为通过功率开关管控制所以在小电流时开关管导通的时间短,保持输出电压即可。负载大时开关管不停地工作保持输出电压。所以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稳定,可以作为LED显示屏等高精度仪器选择。

网友:
电子变压器” 可以简单的理解成 “简易的不带稳压功能的开关电源”
主要用于一些需要大功率变压器,且对频率,输出电压等参数没有严格要求,但又对成本要求很敏感的场合,如照明应用中的射灯变压器。射灯属于纯电阻性负载,对工作频率不敏感,但需要很大功率,因此使用传统工频变压器成本高,浪费铜铁,因此最适宜使用“电子变压器” 解决此种需要。

“开关电源”采用PWM技术可以控制输出功率精确调整输出电压,在输入电压变化时可以保证输出电压不变,而“电子变压器” 不具备此种功能!

“开关电源”比起传统线性稳压电源有很多优点参数高(成本,效率,负载调整率)因此应用领域极为广泛,如电脑电视手机充电器中使用的PC电源均为“开关电源”

电子变压器与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差不多;
都是通过电子元件将高压电转换成低压电;
不同的是:电子变压器是将高压工频电转换成低压高频电,用在只需要变压的照明应用场所;
开关电源可以按照设计输出稳定的直流电压。

网友:
区别:
1、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子技术,控制开关晶体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
2、开关电源里的变压器只是开关电源中的一个元件,和其他电源里的变压器工作原理一样。只是开关电源所须的变压器功率要小一点。
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使得开关电源技术也在不断地创新。目前,开关电源以小型、轻量和高效率的特点被广泛应用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是当今电子信息产业飞速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电源方式。
变压器(Transformer)是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来改变交流电压的装置,主要构件是初级线圈、次级线圈和铁芯(磁芯)。主要功能有:电压变换、电流变换、阻抗变换、隔离、稳压(磁饱和变压器)等。按用途可以分为:电力变压器和特殊变压器(电炉变、整流变、工频试验变压器、调压器、矿用变、音频变压器、中频变压器、高频变压器、冲击变压器、仪用变压器、电子变压器、电抗器、互感器等)。电路符号常用T当作编号的开头.例: T01, T20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