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E里的RB(资源块)是什么概念?

楼主(2021-08-12):
    小弟最近有个项目,测B8灵敏度时,发现10M子带宽下,Uplink资源块设为50比设为25测的数值要小2-3db,后面查了3GPP的标准是要在资源块25下测灵敏度,但不明白这是什么个概念,双工用的是好达的HDDB08ANSS-B11,麻烦大佬帮忙解答下疑惑,感谢!

网友A:
    看看别人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别人怎么说

    没什么人啊,难受

楼主:
    有没有大佬可以解答下啊

网友B(2021-11-17):
    RB(Resource Block):频率上连续12个子载波,时域上一个slot,称为1个RB。根据一个子载波带宽是15k可以得出1个RB的带宽为18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RB(Resource Block):频率上连续12个子载波,时域上一个slot,称为1个RB。根据一个子载波带宽是15k可以得出 ...

    请问为什么RB50和RB25测出来的结果相差会这么多呢?

网友(2022-07-03):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RB50和RB25测出来的结果相差会这么多呢?

    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下面是我在网上找到的比较靠谱的说法

    1,功放饱和功率是有一个固定值(超出饱和功率,信号压缩失真),通常情况下信号功率+信号峰均比(PAR)要小于功放饱和功率。满RB情况下,信号峰均比要大于非满RB下的峰均比,为保证信号不被压缩失真,只能在满RB下降低输出功率。

    2,在这个信道内的功率积分是不变的
    所以当RB数用的越少,由于积分出来的功率要保持不变,那么那些不再使用的RB上的功率会用到正在使用的RB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