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打开3D模式闪一下就黑了,怎么回事呢 ?

楼主(2021-08-12):
别的电脑试过没问题,就现在用的电脑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卸载重装好几次了(每个盘都试过),有相同经历的小伙伴吗

网友:
估计AD18的3D模式是对显卡有bug

网友:
先装个2016版本稍微稳定的版本

网友:
可能是电脑显卡驱动没有装好,或者显卡不行导致的,你重新安装一下显卡驱动再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