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请问ADS版图仿真和原理图仿真为什么差别有那么大啊?

楼主(2021-08-12):
用ADS原理图仿真优化发夹型微带滤波器(中心频率550MHz,带宽50MHz),优化后指标很好,转到LAYOUT中仿真后,频率偏移了20MHz,插损大了10dB。请问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吗?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这个是很正常的哈,版图仿真是用的矩量法来仿的,和实际电路相差更小,而原理图仿真只是给你一个大概的方向哈,只有通过对版图的反复修改,得到达到指标的电路。

网友:
你试着手动划分一下网格 不同的网格划分结果往往不同

网友:
会有很大的影响,LAYOUT后的仿真结果经常会和原理图的仿真结果差很多,在LAYOUT后一些地层的设置后影响很大

网友:
先确定下LYOUT是不是有问题,例如回流面积,特征阻抗。匹配端接。在看前后房子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