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布局知识:元件排列规则

楼主(2021-08-12):
PCB板的设计布局也有很大的学问蕴含其中,目前,在PCB板设计中常见的原则有五个,分别是元件排列规则、按照信号走向布局原则、防止电磁干扰原则、抑制热干扰原则以及可调元件的布局原则。我们今天就先来介绍一下元件排列规则。
1).在通常条件下,所有的元件均应布置在印制电路的同一面上,只有在顶层元件过密时,才能将一些高度有限并且发热量小的器件,如贴片电阻、贴片电容、贴IC等放在底层。
2).在保证电气性能的前提下,元件应放置在栅格上且相互平行或垂直排列,以求整齐、美观,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元件重叠;元件排列要紧凑,输入和输出元件尽量远离。
3).某元器件或导线之间可能存在较高的电位差,应加大它们的距离,以免因放电、击穿而引起意外短路。
4).带高电压的元件应尽量布置在调试时手不易触及的地方。
5).位于板边缘的元件,离板边缘至少有2个板厚的距离。
6).元件在整个板面上应分布均匀、疏密一致。

这就是在PCB板设计布局上的元件排列规则,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来,PCB板上的元器件排列也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在许多展会看到的,各种形状的PCB板都是经过技术人员专门调整的,否则会导致电路板无法运作的情况。因此,大家在设计PCB线路的时候一定要格外仔细认真,切不可一味追求新颖独特哦。

网友:
在通常条件下,所有的元件均应布置在印制电路的同一面上,只有在顶层元件过密时,才能将一些高度有限并且发热量小的器件,如贴片电阻、贴片电容、贴IC等放在底层。

网友:
带高电压的元件应尽量布置在调试时手不易触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