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 约束规则始终不能更新

楼主(2021-08-12):
问题:
设计中之前设置了相对等长,后来需要调整,但是在规则设计中已经删除该等长规则,作用仍在,重新设置新规则也一直不生效。

解决尝试:
1. 重新设置新等长规则,未生效,DRC仍为之前规则;
2. 删去等长规则,未生效,DRC仍为之前规则;
3.更新DRC,原规则(现已经删除)仍生效。
4. 重启电脑,重启软件,仍未解决。

请教大家,是我那儿没弄对吗?
已解决,不知如何删帖

网友:
想看看别人怎么说的

网友A:
    楼主先别删帖,我好奇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别删帖,我好奇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之前的相对延时约束直接在Net 中设置的,所以在上面的ECset 中看不到。

网友B:
    为什么要删、能把答案共享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删、能把答案共享出来吗

    之前的相对延时约束直接在Net 中针对目标线设置的,所以在上面的ECset 中看不到。示例如图

网友:
    请问楼主调等长的时候  gap in use  遇到过 是0的问题吗?在约束力需要设置哪个gap能调整过来,也是17.2版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