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PI信号传输

楼主(2021-08-12):
    请教专家一个问题:源端mipi信号经过板对板连接器连接到屏,为了减少共模干扰,是把共模滤波器放在源端的板子上好,还是放在屏端的板子上好?如果源端和屏端都放共模滤波器,会不会导致信号衰减过大而无法显示?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A:
    接收端,也就是屏端。。

网友B:
    接收端 接收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端,也就是屏端。。

能说说理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端 接收端

能说说理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说理由吗?

    最不牛逼的做法是两头都加,根据测试结果选择最佳方案,将不需要加一端用电阻跳接即可;选择共模电感时,考虑与2个平行电阻封装兼容的。

网友:
    放源端,屏蔽干扰都是从源端做起

网友:
    也想求解啊

网友:
    经济的做法是接屏 端,不经济的做法是2头都接。原因是2种都可能匹配。如果考虑EMI的话,源端是一定要接的。

网友:
    都放,但2端都預留0ohm電阻。

楼主:
    谢谢大家意见,等我们验证完把结果给各位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