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如何调节输出电压大小?

楼主(2021-08-12):
开关电源,如何调节输出电压大小?

网友:
这种电源用的芯片通常是TL494,TL494有两个误差放大器,输入端分别是1脚(同相端)、2脚(反相端)和15脚(反相端)、16脚(同相端),通常一个误差放大器用于限流,另一个用于调压。找到调压的那一个,控制它的反相端的电压(也就是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就能实现调压,也可以控制同相端的取样网络来实现,就看你想怎么做了。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调压改变TL431的两个分压电阻就可以了,但范围不能太大,太大了其它环节会保护,比如调的太高的话,源极电阻上的电压就会变高,一般源极电阻电压大于1V就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