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怎么把交流电压源的PHASE显示出来???

楼主(2021-08-12):
默认只有前面三排,怎么把第四排PHASE显示出来呢?我用的是orcad10.5~

网友:
点击元件右键,选择"EDIT PROPERTIES", 在弹出的窗口,将PHASE栏的"0"改成"18",并选择上面的'DISPLAY",选择"NAME AND VALUE", 再点APPLY,关闭回主届面,就显示出来了 如图.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