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Hz的方波布线

楼主(2021-08-12):
    频率1MHz的方波 PCB线长20多厘米 怎么保证输出端波形不失真

网友:
    信号走内电层,1MHz  20cm基本上随便走吧,避开大的干扰就行

网友:
    控制好阻抗+带状线走线不跨分割+控制间距避免串扰+避免强干扰区域穿线=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
    按照 普通的规则 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