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连接器的分类和主要指标

楼主(2021-08-13):
一、射频连接器的分类
射频连接器(射频同轴连接器)是一种电连接器,其一般与同轴线缆一起配合使用。射频连接器的屏蔽效能一般都比较好。所以射频连接器在射频产品和数字电路中越来越多的被应用。但是射频同轴连接器的类型非常多,很多时候很容易混淆。射频同轴连接器的型号由主名称代号和结构代号两部分组成,中间用短划线“-”隔开。具体产品不同结构的命名由详细规范规定。下图就是一张非常详细的图片,标识出来了绝大数的连接器名称和对应的频率。

当然,这些标识的频率范围也与厂商有关系,有的可能会好一些,有的会差一点。

对于射频连接器来讲,还可以根据接口结构和尺寸进行分类。

1、根据连接接口的结构:
卡口式(内卡口、外卡口):BNC;

螺纹类型(右旋螺纹、左旋螺纹):L29(7/16)、N、F、TNC、SMA、SMC、SSMA、SSMB、FME、L9(1.6/5.6)、7mm、3.5mm、2.4mm、K头(2.92 mm)、1.85mm、1.0mm;

推入式(直插、自锁):SMB、SSMB、MCX、MMCX、SMP、SMI、BMA、SAA;

2、按尺寸分类:
标准型:UHF、N、7/16、7mm;

小尺寸:BNC、TNC;

超小型:SMA、SMB、SMC、MCX、BMA、SAA、3.5mm;

微型:SSMA、SSMB、MMCX、2.4mm、K(2.92mm)、1.85mm、1mm;

二、射频连接器的主要指标
选择什么类型的射频连接器,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应用来定。单纯从性能来选择的话,可以根据其电气性能指标来判断。射频连接器的主要指标:
1、阻抗:几乎所有射频连接器和电缆都是标准化的 50ohm 阻抗。唯一的例外是 75ohm的电视系统的有线电视的连接器。射频同轴电缆连接器具有匹配电缆的特性阻抗也很重要。

2、VSWR(电压驻波比):VSWR是工程师们常用来评估射频连接器的一个指标,它与阻抗异曲同工。一般情况下,在关注的频率范围之内保证在VSWR小于1.2。但并不是一定要达到1.2,有的则是在1.5或者2以下都是满足要求的。越低当然越好咯,成本相应的也会越高。

3、频率范围:射频连接器工作的频率范围在高频和高速领域一定要关注。频率分为几个档次,比如1~6GHz,或者0~18GHz、20GHz、27GHz、40GHz、50GHz、67GHz、110GHz甚至更高。

4、插入损耗:损耗是所有连接器都会关注的一个指标。只是通常射频连接器的损耗相对会比较小(如果太大,说明有问题)。一般在关注的频率范围之内都在0.1~0.5dB以内。

5、回波损耗:在对一些做数字电路的工程师来讲,VSWR并不是那么直观,所以有的会使用回波损耗来表征。

6、使用(插拔)次数:有些工程师可能并不太关注连接器的使用次数。这个使用次数一般认为是插拔多少次之后,连接器的性能就发生变化了。一般射频连接器的插拔次数是 500 或 1000次,也会有要求更高的。如果要针对这个做一些实验,就要在特定扭力/扭矩下进行,不然很难保证这个使用次数的要求。我使用过的连接器一般都没达到过这个次数,估计能使用过100次或者200次,内部芯已经变形了,因为总有可能插歪或者用力过大而扭动。

网友:
射频连接器(射频同轴连接器)是一种电连接器,其一般与同轴线缆一起配合使用

网友:
在对一些做数字电路的工程师来讲,VSWR并不是那么直观,所以有的会使用回波损耗来表征

网友:
对于射频连接器来讲,还可以根据接口结构和尺寸进行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