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反激和正激的变压器设计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21-08-13):
请问开关电源反激和正激的变压器设计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由于反激电路中的变压器起的作用是储能(电感的作用)和变比的作用,而正激电路的作用就是变压器的正常的传递能量的作用,因此反激电路的变压器设计的时候要类似于电感的设计,一定注意磁饱和的问题(磁芯加气隙)。正激变压器设计可按正常的变压器的设计方法即可。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只有反激才对感量严格,正激和半桥则精度误差可以大一点(一般要求几毫亨以上)。

网友:
不一样,反激是电感设计的方法,正激是普通高频变压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