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光耦与三极管,还有哪些可控开关元件?

楼主(2021-08-13):
最近设计一个电路用到了一个单片机控制的开关,原先使用的是9014三极管,后面因为开关频率不够换成了高速光耦。想问问各位,除了三极管与光耦可以当作此类的开关使用,还有什么别的元器件可以吗?

网友:
MOS管可以,还有容隔

网友:
晶体管、场效应管、可控硅、继电器等。光耦中的开关元件要么是晶体管,要么是可控硅,所以不能把光耦列入其中。类似的,固态继电器也同样。

网友:
IGBT /P-MOSFET 都可以呀

网友:
9014是双极型晶体管。其它可以作为开关元件的还有场效应管(结型和绝缘栅型)、IGBT、晶体闸流管(半控)……

网友:
mos 管 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mos管,继电器

网友:
不小心点错了点到反对了,让你扣分了,抱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