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C所用到的材料介绍

楼主(2021-08-13):
1、原材料
(1)有胶材料,无胶材料;材料上的铜分电解铜与压延铜,无胶压延铜的材料柔性,折叠性比较好。
(2)材料的厚度:PI+铜厚

2、覆盖膜
覆盖膜由PI和胶组成.

3、补强
补强一般有以下几种;PI补强,PED补强,FR4补强,钢片补强等,一般补强的厚度有,PI1/2 1/2,PI11,PI21,PI31 到PI91,PI后的两为数值分别代表PI的厚度与胶的厚度,单位为Mil。厚度根据客户要求而定。

4、纯胶
纯胶的主要用于多层板的叠层和分层板,也有用于粘接补强。

5、屏闭膜
主要起到信号屏闭作用,而且要接地。

6、3M胶
粘接补强与用于固定FPC等作用。

网友:
材料上的铜分电解铜与压延铜,无胶压延铜的材料柔性,折叠性比较好。

网友:
覆盖膜由PI和胶组成。

网友:
纯胶的主要用于多层板的叠层和分层板,也有用于粘接补强。

网友:
屏闭膜主要起到信号屏闭作用,而且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