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优化FPC软板电路?

楼主(2021-08-13):
如何优化FPC软板电路?

网友:
非人工布线
既然是非人工布线,那么就是自动布线了。采取这种方法,主要包括这几步:
1、使用原理图编辑器设计原理图,进行电气检查(ERC)并生成原理图的网络表;
2、进入电路板环境,使用电路向导确定电路板的层数、尺寸等电路板参数;
3、调入网络表之后再把元件合理地分布在电路板上。
4、在这之后就可以设置自动布线规则,自动进行布线了。

网友:
人工布线
和自动布线不一样的是,人工布线的方式以人为为主。首先我们需要自己确保电路板的层面以及尺寸;自己放置元件的封装以及布置元件封装;之后可以依据电路板原理图布线,并对电路板进行修饰,存盘或者打印文件;完成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