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cannot initialize profile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21-08-13):
Pspice cannot initialize profile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pspice中新建的文件名、路径必须英文,输入文件(*.cir)和(*.sch)必须保存于英文路径和英文名称。你看一下你保存的路径是不是用中文命名的。

网友:
重新下载安装一个  或者关闭防火墙

在不就是到别的地方复制Data文件回来在覆盖原本的文件夹

网友:
这主要是因为你安装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安装的时候不能出现任何的中文,你重新装一下试试吧,记得不要出现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