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xDX Designer的VX1.2画的原理图有没有比较好的看图软件?

楼主(2021-08-13):
    连接在一起的网络选中后,在左边能把连在一起的网络都显示出来,依次点点,方便原理图查看和检视。

网友A:
    ???不是特别明白楼主的意思,是想要个好点的看图软件吗?显示的更好看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特别明白楼主的意思,是想要个好点的看图软件吗?显示的更好看点的?

想要一个类似ADView一样的软件,看原理图的时候,点一个net,然后原理图工程中其他地方的这个net都一起显示在左边,方便点击查看这个这个net的拓扑情况

网友:
    同求ADVIEW一样的软件,看ORCAD的原理图

网友B:
    只能显示网络的属性。要想依次点只能用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显示网络的属性。要想依次点只能用Link

    Link是怎么用的?有指导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k是怎么用的?有指导书吗?

定义Link Symbol跟其它Special Symbol一个意思

网友B:
    像这样就能点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就能点击

    那每个网络都需要添加一个这个link symbol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特别明白楼主的意思,是想要个好点的看图软件吗?显示的更好看点的?

想要一个类似ADView一样的软件,看原理图的时候,点一个net,然后原理图工程中其他地方的这个net都一起显示在左边,方便点击查看这个net的拓扑情况,原理图检视很方便。